DELL 17841-1 暗屏

楼主(2025-01-21):
机器型号:DELL  15-3576

机器版号:17841-1

机器故障:开机暗屏 ,外接不显示。

已处理:测量屏主供电19V  屏上供电3.3V  都有屏换过 ,屏线换过。请问各位师傅还有那些地方需要测试?

网友:
开机暗屏,指的是没背光,还是不显

网友:
LID 这个信号看了没有

网友:
开启 调节

网友:
休眠开关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