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来高手

楼主(2025-01-21):
看图,签名打印不完整,预览正常
App

网友:
把注示行往下移或签名置于最上层

网友:
下载积分怎么弄?

网友:
打印机设置成图片输出就行了

网友:
签名那个位置应该是有个文本框,看看能不能模板中拖大,或者签名时写小一点,不超过框的大小。

网友(2025-02-28):
EXCEL表吗?用 视图 —— 分页预览

网友:
有点像行高的问题

网友:
你这像是扫描件呢吧?

网友(2025-05-02):
应该是纸张尺寸问题,导致自动缩放,位置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