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这两个电容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25-01-21):
这个开关电源有两个mmkp82电容分别接到310v大电容的正负极,请教各位师傅这两个电容的作用是什么?这个电源没找到尖峰吸收电路呢?还有开关管到初级线圈之间是怎么形成回路的?看不懂这个电源
电源
App

网友:
查了一下,这个应该是谐振电路,不知道那两个电容为什么分别接到310v的正负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