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芯片的数据能否用341读写

楼主(2025-01-21):
这玩意儿芯片有知道什么型号的嘛? 里面的数据用341能读出来嘛?

网友:
CH341支持24 25芯片读写,这种的能查到芯片引脚定义的话,可以飞线试试 期待楼主成功

网友:
有啥意义?

网友:
没事儿瞎捣鼓   这是什么芯片啊

网友:
你能成功。

网友:
搞不明白什么芯片  无从下手

网友:
没有知道的嘛

网友A:
有啥意义,换一个墨盒 就是了

网友B:
先看存储芯片的型号,一般来说都是可以的,看着应该是做了个转接座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看存储芯片的型号,一般来说都是可以的,看着应该是做了个转接座而已。

就是没型号  才来求助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啥意义,换一个墨盒 就是了

如果能读出来  等到需要换墨盒的时候  在重新写入一下数据不就又可以用了   循环再利用  免得浪费不是  花钱容易挣钱难  能省则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