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小新15ITL2021款不开机

楼主(2025-01-21):
联想小新15ITL 2021款不开机用电池或外插电源3V 5 V一直跳动。 外接电源电流7-14 ma跳动 换用Typec电源可以开机。 但进系统后不充电   如果单用Typec电源开机后在插电池可以开机 也可以充电。拔掉Typec电源后用电池也可以用 但是在插进去就不识别充电器了 在换原机自带直插电源就能充电了

网友:
遇事不决,就干BIOS

网友:
检查主板供电芯片!

网友:
先软后硬件,排除法确定问题。

网友A:
我去  大哥 我也在修这个  同款机型同款故障  前面搞了一天没研究明白 现在只知道BATT_TEMP电压在插入电池时为0.29V不正常,什么保护隔离管乱七八糟的我都干过一遍了没用,现在我也一筹莫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去  大哥 我也在修这个  同款机型同款故障  前面搞了一天没研究明白 现在只知道BATT_TEMP电压在插入电池时为0.29V不正常,什么保护隔离管乱七八糟的我都干过一遍了没用,现在我也一筹莫展

是啊 你的找到问题了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啊 你的找到问题了吗

没找到问题哈哈,只修出来一半,现在是单独用电池不开机,用适配器接上刺激一下才能开机,然后就能正常用正常充电,使用期间拔掉适配器会不升压,不充电,必须关机再接上适配器开机才能正常用。不过好过之前插上电池就不开机完完全全的台式机好一点哈哈哈,飞了线之后ec还炸了个洞,买了一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找到问题哈哈,只修出来一半,现在是单独用电池不开机,用适配器接上刺激一下才能开机,然后就能正常用正常充电,使用期间拔掉适配器会不升压,不充电,必须关机再接上适配器开机才能正常用。不过好过之前插上电池就不开机完完全全的台式机好一点哈哈哈,飞了线之后ec还炸了个洞,买了一个。。

头都大了 ec 电源 待机等都换了 还是一样

网友(2025-03-08):
引用 网友B:
头都大了 ec 电源 待机等都换了 还是一样

大佬,问题解决了没,我也遇到你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