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70-e 开机错误代码4D

楼主(2025-01-21):
华硕x570-e 开机错误代码4D,有大神遇到过没,bug灯已过内存。请大神指点···

网友A:
好像听说是桥,或者是其供电有问题,重点检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听说是桥,或者是其供电有问题,重点检查一下

感谢,看来是得动南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