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讯X99V271主板。

楼主(2025-01-21):
昂讯官网已经找不到这个型号的了。只有第六页有个X99V272的型号。我通过渠道问了官方,这2个主板BIOS通用。但是我今天刷BIOS发现。虽然能点亮。但是打鸡血BIOS不好使。会提示模块错误。或者另一个问题我忘了、反正就是不能打鸡血BIOS但是使用没发现啥问题。00现在我发布这个可以打是原版的X99V271的BIOS 。我自己打了-60.一点问题没有。
待会我还会上传一个BIOS。应该是某位大佬改过的。也能用在这个板子上。但是只能通过编程器方式写入。UEFI是不可以的。或者说用一键鸡血工具刷。会提示BIOS版本不同。无法刷入、原版的让我删除了。只有一个-50的、开机鲁大师显示是华硕x99-eII应该是哪位大佬自己喜欢华硕自己改的吧,

X99V271本机提取.rom

网友:
怎样刷BOILS呀?

网友:
boils怎样刷写呀!

网友(2025-02-21):
拆下来编程器刷或者jspi刷机,刷机bios夹子,弹簧压针刷机

网友(2025-04-05):
我也是这个型号的,BIOS玩坏了现在不停加电断电反复启动,启不来,编程器夹子什么都有,BIOS芯片型号KH25L12833M2i-10G,刷了好几天也没刷成,编程器驱动换了好几个,就是提示芯片无响应,买两个25Q64,买了个8脚座子,准备换拔插式BIOS芯片了,这种焊上去的太费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