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 3.3v, 12v共用一个电压反馈引脚的EST7502电脑电源,12V输出偏低

楼主(2025-01-21):
请教大家一下。我的台式机电脑电源,是5v, 3.3v, 12v共用一个电压反馈引脚的EST7502电脑电源,12V输出偏低,打开看各个电容无损害迹象,我试着把12v反馈的电阻调高,这样可以增加输出电压,3.3v变成了3.4v,5v变成5.6伏,10.5伏变成11.5伏,但再调高就断电保护了。
请问,这种情况还能通过什么办法找到故障点。注意只有12伏输出低的较明显。

网友:
向后边的大神们学习一下

网友:
三极管拉低?

网友A:
更换12V滤波电容试试,也许电压有波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更换12V滤波电容试试,也许电压有波纹。

这个可能我也想过,那个电容外观好的,470UF。可能是容量变小。谢谢您,等我找到合适大小电容换个试试。

网友:

海韵之恋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