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q21始终不出s4# s3#信号 已经换过三四个桥了 其中两个全新无铅原装

楼主(2025-01-21):
机器V星ms-16q21&GS65 Stealth Thin 8RF
桥sr40b(ec桥待机条件都正常 s4# s3#对地二级管值分别是496 456;rtcvcc待机电压3v按下开机后变为2.6v )。
有没有维修大神遇到过类似情况,小白求解。
这桥干到怀疑人生!
有偿求助!!!
详情链接或查看个人主页!
https://appapi.chinafix.com/mag/circle/v1/forum/threadWapPage?tid=1377657&themecolor=f30c5c&circle_id=127&p_u=1575642]https://appapi.chinafix.com/mag/circle/v1/forum/threadWapPage?tid=1377657&themecolor=f30c5c&circle_id=127&p_u=1575642]https://appapi.chinafix.com/mag/circle/v1/forum/threadWapPage?tid=1377657&themecolor=f30c5c&circle_id=127&p_u=1575642]https://appapi.chinafix.com/mag/circle/v1/forum/threadWapPage?tid=1377657&themecolor=f30c5c&circle_id=127&p_u=1575642

网友:
换个上拉电阻阻值1K或者几百欧的试试

网友A:
应该是桥加密了,需要解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桥加密了,需要解密

全新的应该没有吧,这桥有的机器有加密有的没有,不知道厂商绑定了ec还是bios信息。https://appapi.chinafix.com/mag/circle/v1/forum/threadViewPage?tid=1303218&themecolor=38AEF5

网友:
https://appapi.chinafix.com/mag/circle/v1/forum/threadWapPage?tid=1287357&themecolor=f30c5c&circle_id=127&p_u=1575642

网友B:
40B买工厂版的桥试试 还有一个由rtc上拉的信号2.6v你查查

网友:
触发能上电 说明ec收到开机信号之后又去开了一些电压  这些电压应该优于slp信号之前出来的  可以看看是不是有二级供电在slp信号之前出来

网友:
没装桥,ec不出PM_PWRBTN#正常吗。

网友C:
桥干一次不行我就放弃了,主板焊盘干第二次就掉漆连锡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桥干一次不行我就放弃了,主板焊盘干第二次就掉漆连锡

技术不行啊,老铁

网友:
40b的桥我以前修过一台,换了两个桥都不行,电流上到0.4左右就掉电,后来放弃了。亏了两个桥。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技术不行啊,老铁

那怎么才不会掉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怎么才不会掉漆呢?

不用嘻嘻带,风枪+烙铁拖平。

网友E:
引用 网友B:
40B买工厂版的桥试试 还有一个由rtc上拉的信号2.6v你查查

rtc开机后被桥拉低到2.6v(没装桥按开机测试rtcvcc电压3v
不会被拉低,装桥后被拉低)。
桥能正常读取bios信息,可以判断桥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40B买工厂版的桥试试 还有一个由rtc上拉的信号2.6v你查查

卢师傅在线指导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技术不行啊,老铁

买好的铬铁,快克的也可以,拖焊盘温度在350度左右,焊盘掉漆一般是拖的时候温度过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rtc开机后被桥拉低到2.6v(没装桥按开机测试rtcvcc电压3v
不会被拉低,装桥后被拉低)。
桥能正常读取bio ...

那你换了两个桥都是如此,基本排除桥问题,查一下外围吧

网友:
用示波器观察一下这个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F:
买好的铬铁,快克的也可以,拖焊盘温度在350度左右,焊盘掉漆一般是拖的时候温度过高了

焊膏老化或不好,拖锡时只能提高温度,这样来易拖走焊盘。

网友:
4个桥,这成本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