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戴尔7560笔记本开机大概1分钟自动关机

楼主(2025-01-22):
戴尔 7560笔记本,板号la-821p,可以开机,开机后屏幕没显示,指示灯2黄7白,清理屏幕排线无果,外接显示器正常显示,但大概过1分钟,风扇启动,自动关机,移除风扇排线,一样自动关机,触摸散热器,温度并不高,求教是啥问题,怎么解决,谢谢 另外bios电池也已经换新,bios电池目前电压3.28伏

网友:
黄色叹号不是说了问题所在吗?按照上面设置看下先

网友:
那个日期是因为换了bios电池,日期恢复出厂了,应该不会导致自动关机吧,我尝试改成现在的日期,还没改完就自动关机了:daxiao:

网友:
屏幕坏了。

网友:
没有接屏幕,接的外接显示器

网友:
这款没识别到屏线,屏幕 就是会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