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芯片是什么?

楼主(2025-01-22):
如图片所示,这个芯片的丝印第一行是49240 查了一下没查到。不知道是什么类型的芯片,求高手赐教。
芯片
求助
图片

网友:
这是LFCSP-16封装,去淘宝慢慢找找看

网友:
是电池管理的吧

网友:
象是门电路。

网友:
好象是门电路

网友:
丝印反查试试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