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15ua屏供电丝印*48H,不知道是啥芯片可替代,*的那个被热熔看不清,谢谢!

楼主(2025-01-22):
X415ua屏供电丝印*48H,不知道是啥芯片可替代,*的那个被热熔看不清,谢谢!

网友:
1楼 抢占1楼一楼1楼 抢占1楼一楼

jeenpc -1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

网友A:
一坨锡短接搞定,短路估计会烧屏,先交工

网友:
芯片型号GA217RB1U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坨锡短接搞定,短路估计会烧屏,先交工

加个保险是不是好点

网友:
我的主板这个位置是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