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99卡53代码跑码53求助

楼主(2025-01-22):
                                                                               华硕X99 R5E主板卡53代码,8个内存槽都不亮,已刷bios和更换

        测试内存的供电vtt,vppspd,2.5v,1.2v,vref和复位都正常,发给桥的DRAMPWROK也正常。

        查到内存的smb总线实际上是与cpu通讯的,cpu也换了一个,故障依旧。修到这时就蒙圈了,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求助中

网友:
smbdata和 smbclk的对地阻值是多少?电压是多少?

网友:
另外要看下主板设置,这主板好像是能在板上用手调内存超频

网友:
已解决

原因是初代ddr4主板对内存兼容不好,换了一堆内存点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