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 660ti插8pin显卡不显维修

楼主(2025-01-22):
小黄鱼收到了一张影驰黑将660ti,不值钱了,修着玩,到货后万用表先打了各项供电阻值无异常,直接插主板上电,发现居然不显示,用转接卡测量发现除了8V,所有电压均未出。正纳闷呢,就把外接8pin+6pin拔了,

网友:
拔了外接电源后,显卡居然能进bios显示提示需要插外接电源,就先插了6pin发现还是一样,8pin一插直接就不出电压了。这下故障基本锁定为8pin检测电路出问题了。再次仔细观察显卡板,发现核心背面掉了1个电阻、1个电容,pcie耦合电容掉了3个,就先开始补耦合电容,没有图纸掉了的也不知阻值多大合适,根据边上的电阻阻值找了一个150欧的吹上去。
再次回到8pin检测电路,因没有图纸,只能跑一下线路了,就尝试拆掉检测电路附近的3极管然后试机,未能成功。加焊了附近的各种原件还是不行,思索了好久,觉得没有思路了。
后来死马当活马医吧,挨着个的打阻值,三极管的、mos的、电阻的,排查了好久终于发现一个电阻阻值特别大200多欧了,决定拆下来测量,吹下后一量,我靠直接无穷大了,就是你了。想着也没有图纸,换一个多大的呢,先装一个10K的吧,试机,…,直接就过b2亮机了,经测试正常,维修结束。

网友:
看来,只要是心细,没有图纸慢慢跑线路还是有很大几率修复的。

网友:
关键你200多欧的你说大  换上去的却是10K的 那不更大吗

网友:
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