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X1键盘不能用

楼主(2025-01-22):
进系统后键盘不能用,鼠标左键双击图标,会弹出来属性对话框,在bios里面数字键和字母键都可以用,拔掉键盘外接一个USB键盘一切正常,双击也可以正常打开。但是在键盘测试软件中测试,所有键都正常。因为这个X1是带触摸屏的,请教一下是哪里设置有问题。

网友:
自己搞好了,Alt键粘滞,呵呵。

网友:
原本的键盘要去掉

网友:
但是有时候还不好用,您说的是什么意思?拆掉键盘,外接一个?还是有什么秘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