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单位多台SANC显示器花屏,不能正常显示

楼主(2025-01-23):
单位2019年左右采购的多台SANC显示器,近两年陆陆续续有四台花屏,故障现象基本一样,好奇拆开一台观察,触摸电路板,发现有一个芯片发热严重,想更换试试效果,但是芯片型号无法判断,大神请给予指导,发热的芯片型号BC0CDA,无法查找资料

网友:
发个芯片在板图看看能否帮你

网友:
显示器也不说个型号,服了

网友:
显示器型号M2435

网友:
芯片前大电阻也是严重发热,估计是6.8欧姆,芯片旁边的C469及R305 这个小块也是发热严重,摸着烫手

网友:
这是个DC-DC电源管理芯片,产生AVDD, VGH, VGL, 3V, 5V,它发热不见得芯片坏了,下游有漏电或者短路也会导致芯片发热。

网友:
6R8压降较大,芯片端2.3伏左右,另一端4.8伏左右,有谁知道这芯片的准确型号及各脚工作参数,是BCOCDA还是8c0c0A?

网友:
显示器型号?模组型号?液晶玻璃型号?边板型号?,
问你你也不回答,自说自话的,搞不清楚你咋想的另外,亲,换个手机呗,照的模模糊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