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X1 carbon 卡LOGO 找不到硬盘 BIOS

楼主(2025-01-23):
联想 X1 carbon板号: EX480 NM-B481
Rev: 1.0

客户送过来,卡LOGO,然后很长时间才能过logo,然后显示无硬盘。
刷BIOS,不管用,然后刷改ME的BIOS,可以找到硬盘了,但是还是卡LOGO....然后刷了好几个BIOS,都是同样的问题,无意中发现,卡logo以后,合上盖子,就能正常进入系统了,感觉很奇怪,为什么盒盖就能进系统了。。。再然后发现键盘和触摸板也不好用了,但是进bios键盘是可以用的,太坑了。以为还是bios没刷好,又是一顿刷,还是不行,重做系统也不行。。。刷回原机BIOS,能认盘了,还是卡logo,还是键盘和触摸板不能用。然后去官网下载官方bios,结果这个机器还是国外的机器,又找国外网站,下载机器bios,还有各种固件,全部刷完,鼓掌依旧。
      最后突然想到,触摸板或者键盘不好用,是不是会影响开机,就把触摸板排线断开了,结果。。。真是触摸板的事,断开触摸板,键盘也好用了,也不卡LOGO 了,除了触摸板一切正常了。
    给大家一个思路,机器如果卡LOGO ,键盘触摸板什么的不好用,可以断开触摸板试一下。
改ME的bios,也上传上,大家有需要的,下载用就行。都是实测亮机的,并且可以识别硬盘

联想X1 EX480 NM-B481 1.0.BIN

原机备份

联想X1 B481 me改.bin

改ME亮机快

网友A:
修过不少卡LOGO很长时间才进系统的,一般硬盘或者键盘故障多一些,你这有点折腾了,肯定先最小化排除,去掉所有外设最后才会动主板

网友B:
遇到过asus的笔记本触摸板坏,按开机按钮直接无反应。。。断开处模板就一切正常。。

网友:
谢谢分享,新的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过不少卡LOGO很长时间才进系统的,一般硬盘或者键盘故障多一些,你这有点折腾了,肯定先最小化排除,去掉 ...

第一反应就是硬盘,结果发现拆了硬盘还卡LOGO,键盘在BIOS里面一切正常,把键盘排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遇到过asus的笔记本触摸板坏,按开机按钮直接无反应。。。断开处模板就一切正常。。

应该是有短路,拉低信号,或者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