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9000p 5v不稳定 掉电

楼主(2025-01-23):
一台y9000p 主板nm e231 插电不开机  5v短路   6a大电流才查出一个小电容短路  拆了之后 5v正常 能开机 进pe正常 进系统滚动时候掉电,再开机还是掉电 别的都代换过了 测掉电瞬间是5v alw 突然掉了一下恢复正常 然后机器就掉电 了 掉电之后测5v对地阻值很小 用镊子放电之还是很小 过一会会再测又恢复正常了  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现在故障是不插硬盘 或者进pe 都不掉电 安装上硬盘就掉电

网友:
怎么才能下载东西啊

网友:
今天也遇到一样的问题 楼主解决了没

网友:
哪里的电容,没搞坏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