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什么品牌主控,那个大哥知道

楼主(2025-01-23):
这是个什么品牌主控,那个大哥知道

网友A:
你撕开贴纸不就看到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撕开贴纸不就看到了

大哥,贴纸下面是储存颗粒,银色是主控,但是查了没资料

网友:
NVME没几个能整的,搬板吧

网友:
看固件版本,这玩意不出意外就是群联

网友:
主板反面拍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