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X480奇怪故障求助!

楼主(2025-01-24):
XFX的公版rx480,最开始的故障是没有0.8v,更换电源管理芯片后电压正常,检测其他电压均正常输出,以为修复了,上机卡B2,不能跳过,怀疑显存有问题,用软件扫描卡死,无法扫描,集显进系统gpuz能看到核心和bios,显存不显示信息,测量显存工作条件,包括参考电压,均正常,怀疑bios问题,直接更换一块同型号好卡的bios,故障依旧,测量bios工作条件,没有发现问题,pcie通道打值正常,小电容测量正常,郁闷死了。。。。。无意中把卡插到一块老主板上(nforce520芯片组,应该是pcie1.1的),居然亮机了。。。进系统装驱动跑测试一切正常,gpuz里面的信息全部正确显示,把卡换到平时用的测试平台(b85的)上仍旧卡B2.。。。。。。另一块同型号的卡在这个平台是能正常亮机的,现在没头绪了。。。请教大神该怎么查。。。。。

网友A:
我是小白,但我还是想问问,你两次测试,使用的是同一个测试显示接口吗?比如都是DVI都是HDMI?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小白,但我还是想问问,你两次测试,使用的是同一个测试显示接口吗?比如都是DVI都是HDMI?

不关显示接口的问题,都试过了,现在是在那块老主板上什么都正常,所有接口输出都正常,跑测试也正常,换其他板就不行,都是卡B2 包括老的p43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