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示 BoardViewer已停止工作怎么回事?

楼主(2025-01-24):
也重新安装软件了没用。。。

网友:
你好,鑫智造中,如果打不开tvw,brd等格式文件,是Boardview设置问题,
解决方法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31576-1-1.html

网友A:
BoardViewer 这个文件单独在其它地方打开正常,只要放到BIN文件夹里就停止工作怎么回事?

网友(2025-03-06):
引用 网友A:
BoardViewer 这个文件单独在其它地方打开正常,只要放到BIN文件夹里就停止工作怎么回事?

xinzhizao目录改个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