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365网口插上去没反应,求维修思路

楼主(2025-01-24):
进系统显示网卡运行正常,插拔网线无反应。

网友:
你先把所有驱动装好再试。

网友:
网卡能装驱动能认到,多半跟芯片条件没什么关系了,重点查网桥和接口部分吧。

网友:
换根网线试试,MDI测阻值,网变输入输出端

网友:
要把网口的座子换掉,一般是那里面的网变有问题

网友:
量一量线路联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