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G5 5500 1V_VCCGT

楼主(2025-01-24):
     1V_VCCGT 对地二级体0.02欧   是对的吗

网友A:
不对,CPU就没有这么低的,正常这个位置都是七八欧

网友:
19795-1 给你图纸与点位

19795-1.gr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对,CPU就没有这么低的,正常这个位置都是七八欧

这么低的阻值  应该是CPU挂了吧

网友:
感觉应该不对

网友:
烧了,没说的

网友:
对的 h8q是这么低

网友:
这个跟万用表有很大关系。这个不排除坏。一般我默认没事

网友:
此机曾做过对比,好机子阻值4--5欧,不稳定机子只有2欧。不稳定据说有通病,但那台电脑最后没搞定

网友:
开机瞬间测量有没有电压跳变,有就正常。

网友:
0.020算是正常了。。。又不是0.002

网友:
短路了,正常在7个以上

网友:
如果这相供电烧过,要考虑CPU坏

网友(2025-03-10):
如果供电烧过有可能CPU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