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系统不停重启G3 3579和战神不定时掉电维修

楼主(2025-01-24):
1 同行一台找我刷BIOS的机器说是风扇狂转,这机器有两款充电芯片,因为有服务编码所以自己官方分离合成的根本不怀疑BIOS有问题,刷完后按ALR+F关风扇狂转输入服务编码不狂转了,接诱骗器进系统不停重启,个人认为机器有问题,但同行只说刷B,我就说让拿上原装电源测试去,没一会回来了,又跟我说要解决的就是这问题,其实BIOS本身是没问题的,审题不清楚,维修的跟着白干,老老实实的拆主板查吧,全板无进水,无腐蚀,以自己的经验来判断这种问题出在CPU供电上,啥也不说接个U盘直接进PE试下,以最小化系统来测试,结果是进PE也会不停重启,不想了直接修吧 ,抄起示波器直接测量CPU的四相核心供电,结果如下图 ,也没测这个协控的工作条件直接换了个芯片,再测还是无波形,由此感觉自己判断错了,所以有了下面一系列的无用操作,撬此电感PLIV11断掉给显卡核心的公共点导致上电0.4不跑码,屏蔽独显来判断是否因显卡故障掉电,包括测温控的波形是否正常,整一波下来感觉还是最初判断的正确,实打实的量下协控的工作条件吧,打脸的来了,对比其他三相工作的协控,最基本的VCC供电竟然才0.76V,那协控怎么会正常工作呢,换掉2R电阻后,直接示波器测试四相波形,妥妥的已经正常产生,所以说初始的判断是没问题的,这种核心供电芯片亮机时就会四相供电全部输出,缺一相都会导致奇葩问题 顺便说下协控的脚位测量电压 2 3和15(5V)、8和9(公共点)、16脚(4.8V)、1脚PWM正常时(0.35V)。发个维修用的小工具。还好没判断是CPU故障,装机测试后已经能正常进入系统了,测试无问题。
2 另一台是板号为NH50DP的神舟本,故障描述都不写,问就是不定时重启,没办法只能自己测试了,图吧工具箱装起来烤机试下,正常CPU测试没啥,一开甜甜圈测试独显,立马闪退,一看显卡驱动已经掉了,这种故障一看就是显卡方面引起的,蓝天代工的板子通病就不说了,这个机器显然不是2M分压组合的问题,拆机看显卡核心供电那一块,又是个二修机,说不定还是个三修机,CPU核显供电用的也是MPS,公共点电容曾经短路过,烧的头层板层扣掉了,显卡86941有个协控换过,附近的公共点滤波电容也扣了,焊盘也是掉了表层,示波器打电感前端,换过的这相根本没动作,啥也不说再换个了,换了个以后测试了下波形,已经五相全部工作了,以为秒杀了,装机测试,烤机甜甜圈已经不闪退了,显卡也能跑起来了,测试过程中放着电视剧隔个两个多小时发现浏览器关了,那这个就是不定时重启的故障出现了,经过两天多的测试,再结合测试平时偶尔出现的蓝屏报错VIDEO开头的代码,问题还是出在显卡上面,供电五相全有波形,说明主控应该是正常的,是不是因为只换了一相,其他的四相也老化导致核心供电不稳才会掉显卡引起的不定时重启,直接全部换新,再装机测试,一天下来也没有再重启过,奇葩故障已经解决,所以说对于用MPS这种协控的机器最好好是全部换掉芯片才是省事的办法

截屏找不同工具.exe

代换芯片时脚位功能对 比,截取图纸中中部分对比 点位测量 脚

网友:
这个截屏工具你发个图看下好用不

网友:
功底扎实,经验丰富,高人

网友:
功底扎实,高人牛逼

网友:
牛逼,学习了。老板

网友:
楼主的维修思路很清晰。

网友:
大佬太牛了

网友:
掉电是最头疼的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最难处理了

网友:
全部换掉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