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_H11H4-AD魔改上E3 1240V6

楼主(2025-01-24):
今天装上Win7压力测试一下,还行。

网友(2025-11-09):
请问用coffee time和网上介绍的方法就可以修改吗?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网友A:
有BIOS嘛,可以分享一个不,CPU 需要屏蔽不呢,之前改的一个失败了

网友(2026-03-18):
引用 网友A:
有BIOS嘛,可以分享一个不,CPU 需要屏蔽不呢,之前改的一个失败了

不需要屏蔽CPU针脚

网友(2026-04-28):
25年的贴了,26年3月还有人回复,我也回复一下吧,我也没改成功,楼主有没有BIOS文件分享一下,谢谢,我试了加了MC微码,直接写回,还是不行,我是G4400改G4560,没点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