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7000 2020 1650显卡MATS测试结果帮看一下

楼主(2025-01-25):
Y7000 2020 1650显卡MATS测试结果帮看一下。WIN系统下,独显带叹号。显卡和显存哪个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第一个图是显卡在混合模式下的测试结果。图二及图三是独显模式下测试结果。Y7000这款在BIOS中可调混合和独显模式的

网友:
板上4颗显存?图片上测试结果都是A0显存写入故障

网友:
A0 不是核心就是显存,打了黑胶的先从小的开始搞

网友:
干显存颗粒

网友:
A0 定位是哪个显存?

网友:
逆时针第二颗

网友:
看有没有大面积发热圈  重点考虑那里

网友:
先换A0试下吧,毕竟有黑椒。如果没黑胶大多是核心

网友:
肯定是核心比较多,但也遇到过供电故障

网友:
先干显存,拆下显存,顺便量一下主板显存的地址线来判断核心有没有虚

网友A:
一套重植吧。都落不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套重植吧。都落不下

正解,偷懒只会害死自己

网友:
这是通病了,显存

网友:
先干显存吧,简单一点。

网友:
你把图片信息送给AI,叫它给你答案

网友:
先撸一遍显存

网友:
测显存的工具能发一下吗

网友:
路过宝地,向各位大神们学习一下。

网友(2025-03-07):
这个机器不好准确确定是现存还是核心,一般情况是全套重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