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一块超级奇葩的ASUS X1403ZA

楼主(2025-01-25):
一块同行的ASUS笔记本主板,版号X1403ZA,来时只有一块主板,故障开机掉电。不出CPU电压。说是EC烧坏,换好EC就就开机掉电。
修好后交还给同行,下午又送来说电池不开机。
测试故障如下。
单独用电池不能触发,要接上电源才能开机。开机后拔掉电源单独用电池也完全正常,但不能关机,一旦关机后在按开关
就不能触发,要接上电源才能触发。
进过检测,发现电池的数据总线有一条没有3V电压,打阻值,一条总线400多,一条总线只有几十,拆掉EC后阻值正常。
发来一个全新的EC换上。结果还是一模一样的故障。
有换了一个充电IC,BQ24800,也是一样。
又发现,直接将19V接在公共点,一样开不了机,只能插电源接口才能开机。几乎所有正常的机器,只要接19V到公共点,都能开机的。
修了一天完全找不到问题。
不触发时,不论用电池,还是接19V在公共点,RT8249不出3,5V待机电压,只有3V线性电压,EC不发出EN信号,切断EC的EN信号,将待机IC的EN拉高
此时有了待机3,5V,一样不能触发。
现在就是只要插上电源,就能正常使用,并且开机后,拔掉电源,单独用电池也能正常使用,只是每次关机后,必须要插上电源才能触发。
不知道大家有没修过真么奇葩的机器,希望大家能提供点思路。

网友A:
这不就是电池运输保护模式吗。新电池就是这样子。必须插电才能激活电池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就是电池运输保护模式吗。新电池就是这样子。必须插电才能激活电池开机。

不是什么保护,是主板有问题

网友(2025-04-14):
遇到过同样故障,必须插适配器才能开机,单独电池不能开机,开机后拔掉适配器不会掉电。后来换了电池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