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软件]
豆包是不是不支持win7系统?

楼主(2025-01-25):
在安装完豆包之后,在打开的时候显示无法找到入口

网友A:
豆包桌面版支持 Windows 7 系统安装。其对 Windows 系统的要求是 Windows 7 及以上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
豆包桌面版支持 Windows 7 系统安装。其对 Windows 系统的要求是 Windows 7 及以上版本。

但是出错又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有这个提示说明不支持。

网友B:
可能是缺少部分系统文件,修复一下或者换个win7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缺少部分系统文件,修复一下或者换个win7系统

除非回到原系统,哪怕是换个win7系统也不行,无解

网友:
我用是不支持,换了几个win7都不行,只好用win10了。

网友:
用Win10、Win11试,如出现无法加载,在兼容里面设置为Win8即可。

网友(2025-03-11):
是的,WIN7也是这样提示换WIN10正常

网友:
就是不支持 ,我好几个客户要用这个软件都换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