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35201 30秒自己拉低自身EN

楼主(2025-01-25):
华擎x370太极   25-30秒必自动掉电重启.不管插不插内存,CPU好坏,有无bios芯片,中途按软重启不重新计时.
30秒内,某些CPU跑马快,能亮机进bios,IO各电压检测都没问题.

换了IO,捣鼓了好久好久,最后发现掉电时是电源芯片自己把自己en拉低了.

见说这个是有程序的.

打各电感波形,不同CPU不同负载下.mos管随机工作,有些有波形,有些没波形,有波形时都是正常的波形,按理说正常的,负载高才多路工作.

有程序的电源芯片不好搞.像这种情况该磕外围电路呢?   还是想办法换芯片?芯片好找,程序怎么搞哦.   外围电路引脚也不多,各种测也没见什么异常.

见说程序有问题是不出供电,怎么还整了个定时掉电啊

网友:
可以试着把控制en所有的逻辑芯片、三极管那些拆了,强拉一个高电平,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
淘宝买了拆机有标签的供电芯片换上. 初始非华擎bios,只有核显有波形,刷回华擎bios,所有路pwm都有波形了,不像原IC各供电轮着有波形(不管哪个牌子的X370bios).但还是该死的30秒断电重启,关键是这次重启不跑码了,重启后只有核显供电有波形.            唉,真难修,哪位大师告知下,哪个芯片才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