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9000P 2021 独显挂壁了

楼主(2025-01-25):
独显供电击穿了 显卡 显存一波带走 这款机型可以屏蔽独显使用集成显卡吗 有成功的案例吗

网友A:
你搞过吗 我拆了显卡 显存 没用 R系列好像不行

网友:
直接BIOS里改一下不就行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搞过吗 我拆了显卡 显存 没用 R系列好像不行

这个要刷开启集显的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刷开启集显的BIOS

可以提供一下吗 大佬

网友A(2025-03-05):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刷开启集显的BIOS

你是怎么解决风扇狂转然后关机这个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怎么解决风扇狂转然后关机这个问题的?

蓝天的你改过集显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是怎么解决风扇狂转然后关机这个问题的?

和蓝天一样加个温控芯片  》
风扇狂转就是检测不到核心温度》

显卡还能识别的话   改集显 刷个集显BIOS就行了,要是显卡供电有短路先排除短路  进系统就独显感叹号

独显核心不要拆  ,拆了要加温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和蓝天一样加个温控芯片  》
风扇狂转就是检测不到核心温度》

核心拆了 怎么加温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核心拆了 怎么加温控

和蓝天一样啊 <

实在不行 你把核心装回去应该就可以了 。显存装不装无所谓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和蓝天一样啊 <

实在不行 你把核心装回去应该就可以了 。显存装不装无所谓

没高兴装 EMC1402?

网友B:
兄弟 ,我看你还是直接把核心装回去简单点   !!!
另外 回帖半天就为了 两个下载分    ,加点分啊 啊啊啊 啊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 ,我看你还是直接把核心装回去简单点   !!!
另外 回帖半天就为了 两个下载分    ,加点分啊 啊 ...

掉点了  芯片拆了扔了  EMC14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