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365M AORUS ELITE 触发掉电,反复重启,不跑码。

楼主(2025-01-26):
技嘉B365M AORUS ELITE 触发掉电,反复重启,不跑码。查各路对地阻值正常,肯定是缺供电,经查vccsa无供电,NTMFS4C10NT1G,N通道MOS管D级有1v输入G级无电压,该电压来源于LM358DR运算放大器,8脚有12v,3脚开启电压0.3v严重偏低。查该电压来自io 4脚发出2.5v实际只有0.9v,拿放大镜查找,原来是一颗电容损坏拉低了电压。更换后成功亮机!

网友:
感谢分享,积累经验了,学习了

网友:
如果是最大的那颗电容坏,那是通病。

网友:
在哪个位置  没看懂图片

网友:
四角是2.5v基准电压输出

网友:
运放比较放大稳压电路,一出问题

网友:
358运放周边好像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