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故障机,技嘉(GIGABYT

楼主(2025-01-26):
技嘉故障机,技嘉(GIGABYTE)GB-BXi5H-4200 Brix超迷你PC,冷机状态下,开关机正常,甜甜圈也正常,主板温度也正常。
用个20分钟,机器自动断电关机,马上待机用热成像仪测3.3v处温度有60度左右,按开机能开机,温度也下去了,40多度,但没有1分钟,画圈处温度马上升高,机器自动断电,一直循环按开机,都一样,不知道怎么回事??????
还有这机子被上家修过,修过HDMI没显示,有直接电线,有一个19v的地方断了,没焊上

网友A:
你得打阻值,找到异常发热的地方打阻值,可能存在微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得打阻值,找到异常发热的地方打阻值,可能存在微短路

问题自动断电,调高19v输入电压,开机能用时间变长,20.5v 电压比 19v电压耐用时间长

网友:
还有开机键电压会变低,到3.06v,断电

网友(2025-03-16):
已修好,功能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