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r14ITL 2021版号LA-K321P,这个阻值要否对?

楼主(2025-01-26):
这个电脑5V电感短路,但没彻底短路,还有49阻值,拆掉UC5和U7后电感阻值已经达到321不短了,UC5补了,U7还没有芯片,但是目前按开机键一直是0.035-0.047-0.000,指示灯亮一下就灭了,测试玻璃芯片能升压没短路,声卡芯片也没有短路,这个5V电感阻值300多应该已经正常了。
目前就怀疑UC5的VCCSTG阻值有点不对?? 这个后端阻值只有42,感觉按道理这个阻值有这么低吗?VCCST阻值有100多。哪位经常修这个板的帮忙看一下,谢谢!!

网友A:
应该不正常,理论上来说应该接近相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正常,理论上来说应该接近相等

感谢 本来以为庆幸这台竟然没有烧升压芯片,没想到竟然是这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