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CP81203只有一路PWM输出

楼主(2025-01-26):
各位大神,小弟业余玩家,今碰到一块H110-OPS主板,其Vcore供电芯片为NCP81203,发现只有1路有0.3v输出正常的波形,其它2路1.9v,并没有波形输出,后级电路是NCP81151+上下MOS管,更换过ncp81203,但故障依旧。请各大神帮忙分析分析,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会不会芯片没有换好或者芯片本体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芯片没有换好或者芯片本体有问题

听了您的话我又更换了一块芯片,结果一样只有一路输出。但当我换了一块u后居然三路都有输出了。亮机也正常了,但第一次进系统后频繁出现黑屏,重启一次后却又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