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110H2主板奇怪问题

楼主(2025-01-26):
各位大神,小弟又碰到一奇怪问题,H110 OPS主板能正常触发,但等几十秒至几分钟才能亮屏,亮屏后能正常进BIOS操作,但一进到系统LOGO立马重启,重启一二次后就黑屏死机,恳请大神们帮忙分析一下。主板芯片:cpu:i3 7100,VRM:NCP81203, IO: IT8613 因为查不到资料,只有盲目查修了几个地方,刷过BIOS,更换过NCP81203,Vcore空载1.2v,上U1.1v左右,且三相都有波形。

网友:
个人总觉得你没刷对bios

网友A:
逐个换CPU和内存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逐个换CPU和内存试下。

已试过,一样

网友:
换个南桥试下。

网友(2025-04-16):
开机手摸开机CPU供电上管是否发烫,还有检查集显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