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kv的探头居然阵亡了

楼主(2025-01-26):
过年了,闲来没事,挂一张啸叫的电源板看了一下k15a60u的vds(正常应该只有650v),2kv的探头居然失灵了。赶紧戴上了绝缘手套,

网友:
尖峰电压,瞬时电压可能很高,,,

网友:
看看峰值是多少

网友A:
是不是探头断线了,或者接触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探头断线了,或者接触不良

拆开来看了下,电容裂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探头断线了,或者接触不良

这个无源探头的结构好像还挺简单的,就两颗电阻构成的采样比例电阻,加一颗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探头断线了,或者接触不良

阻抗匹配的电容炸了,拿正常的电源板pfc看了,原本平滑的pfc 曲线现在已经有很多毛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探头断线了,或者接触不良

问了deepseek,就是无源探头的输入电容值偏高了,在llc上管(100k-500kHZ)vds场景中容易阵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探头断线了,或者接触不良

匹配电容挂了(探头挂了),果断开源差分高压探头。https://oshwhub.com/adminismk/50 ... -differential-probe

网友:
尖峰电压破坏力真强!!

网友:
这么厉害,看来低估了尖峰电流了

网友B(2025-02-25):
电容换了能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容换了能好吗?

调探头的匹配阻抗和容抗的设备,本身比这台玩具示波器的要求高的多。

网友:
示波器的要求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