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全楼电脑漏电,保护器为啥不跳闸??还能正常上网

楼主(2025-01-26):
见过办公楼里,多一半电脑都漏电,有人用铁壳优盘把手电掉皮了,万用表测量机箱外壳电压竟然232V,但是电脑上网还是办公都正常,只要不触碰机箱外壳就没事,有的显示器是金属外壳的,也电人。
测量发现,只要拔掉网线,电脑漏电就消失了。到机房测量,整个机柜全都带电,挨个排查后发现,其中一个交换机,只要把它插上电外壳立刻就有200多伏电压,

换了那台交换机后,全楼电脑漏电情况都没了,

到最后都没弄明白,漏电这么厉害,漏电保护器和空开为啥都没跳闸???就算电到人也没跳闸,而且带那么高的电压,防火墙路由器,还有那么多联网的设备,电脑等,全都可以正常运行???这点很奇怪???

网友:
用的是什么交换机?杂牌的吗?

网友:
漏电指的是电流大小,你确说电压高低。。。

网友:
可能是火线和地线短路了,所以外壳带电,但是空开也分好几种,单路,双路,三路,一般用双路,检测火线和零线,只要火线和零线不短路,它就不会跳闸,所以你这种情况也在合理范围之内。

网友:
地线没接入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