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好家里一台老电脑,去年突然点

楼主(2025-01-27):
各位好 家里一台老电脑,去年突然点不亮屏幕,怀疑的显卡问题,换了显卡还是点不亮,卡在win欢迎界面结束就黑屏,但是把显示屏连接线接在主板上屏幕就可以正常点亮,难道是显卡问题吗?还是主板坏了, 点不亮屏幕的时候除了屏幕不亮其他都正常,cpu 显卡风扇都转 我需要更新一下主板驱动还是BIOS 或者更换主板吗?

网友A:
新显卡驱动打了吗?新手小白猜测哈

网友B:
扫描硬盘是不是有坏块,如果没有就重新安装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显卡驱动打了吗?新手小白猜测哈

驱动打过了,10次开机8次点不亮屏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扫描硬盘是不是有坏块,如果没有就重新安装系统。

关键插在主板上就正常开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显卡驱动打了吗?新手小白猜测哈

插在主板上显示器接口就正常开机了

网友:
会是主板驱动或者需要升级bios吗?

网友C:
显卡坏了,换个显卡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卡坏了,换个显卡就行了

换了显卡了 但是还出现这种问题 有时候点亮有时候点不亮 不知道是不是主板供电问题还是 bios问题

网友:
亲测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