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g8显卡2060代码43,mats显存测试结果

楼主(2025-01-27):
测了供电都好,mats测了显存6颗显存4颗报错,是不是没必要修了

网友:
gpu的问题居多。

网友:
不可能都是显存问题,显卡故障概率大。

网友A:
要全部换了,比较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全部换了,比较麻烦

那就没什么意思了

网友:
我觉得可以换试试我遇见过四个显存全坏的 是显存供电击穿了换了显卡还存活

网友:
路过,向各位大神们学习一下

网友:
先试换A1,不行再换核心

网友:
写不进去。换显存试试

网友:
核心问题不大把

网友:
显存供电正常的情况下,大概率核心

网友:
风扇也脏,大概率核心坏

网友:
报错太多了,大几率是GPU

网友:
先把四颗显存颗粒换新的试一下,看看是不是还报43,如果是那就核心问题,如果不是再看看芯片供电,或者芯片虚汗

网友:
重做一下核心试试呗

网友:
核心问题多点,,,,,,,,,,,,,,,

网友:
这个不一定准,重做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