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帮忙改一下titan rtx的显存A0通道

楼主(2025-01-27):
哪位帮忙修改频闭一下titan rtx的显存A0通道,开机进系统花屏,驱动43,本来是A0,B1,F1和0都报错,更换以上显存后A0位置还是报错,拆下gpu测量A0内存通道位置有个点数值偏低,只能用屏蔽的办法了,

BIOS链接: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iYOKCrThjJE20jjnOOSBLA?pwd=e6ex 提取码: e6ex

NVIDIA.TitanRTX.24576.181119.rom

显卡的BIOS

网友:
自己也查了一下,没看到有20系的能屏蔽的信息,也不知道是不是根本不能啊

网友:
20系老黄没有开放bios修改,只有30系可以还有老掉牙的600跟700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