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工具

楼主(2025-01-27):
各位大佬,你们用的都是什么BIOS工具

网友A:
我用的是土豪金2425编程器的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土豪金2425编程器的软件

编程器需要额外工具 太麻烦 我想要那种有驱动的但是能在系统里面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