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book14+ 22款, nb5993

楼主(2025-01-27):
刷bios 能开机亮屏后掉电,bios程序好像自动清空了,怎么开都不亮机,电流不断跳变。重新刷下bios又能亮屏一下,马上bios程序好像又清空了

网友A:
这个相同的故障在戴尔的机器上遇见过   结果是EC程序问题,你可以试试

网友:
好的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相同的故障在戴尔的机器上遇见过   结果是EC程序问题,你可以试试

还是不行,亮屏一次就不亮了

网友:
显示英文bios备份处理中,请稍后,进度条走完就开不了机了,please wait while bios backup processing

网友B:
已修复内存问题,不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已修复内存问题,不良

??感谢楼主分享,求教 内存不良啥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谢楼主分享,求教 内存不良啥意思

换一套新的内存,故障解决

网友:
这内存是.焊接的??

网友:
因该是bios程序载入内存时,内存接触不良导致读取出错。

网友:
内存虚焊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