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显示器刷新率上不去

楼主(2025-01-28):
驱动板商家说支持240hz,
屏我也查了编码的,但是只能60hz

网友A:
你是2.5K屏,你用1050就过分了老兄。, 也许就是显卡限制了刷新率,还有DP线得好一些得,辣鸡DP线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2.5K屏,你用1050就过分了老兄。, 也许就是显卡限制了刷新率,还有DP线得好一些得,辣鸡DP线也不行。

但是我另一个显示器接上都能165hz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2.5K屏,你用1050就过分了老兄。, 也许就是显卡限制了刷新率,还有DP线得好一些得,辣鸡DP线也不行。

可能就是线的问题吧,这个驱动板只能用minidp线

网友:
跟屏幕没有关系?

网友:
信号线显卡都有可能

网友B:
驱动板问题,我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驱动板问题,我猜的!

显卡不支持,换了6500就好了,rx560也不支持

网友:
原来是显卡问题,学到了

网友:
学到知识了,多谢抛砖引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