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l95712卡0.5g频率,cpu预设电压0.8v

楼主(2025-01-28):
华擎b350,进系统cpu主频0.5g,cpu预设电压0.85v。测svc,svd,svt,都正常有波形1.5v,1.8v,1.5v。找到过温保护,vrhot,连到一个三极管,换了后还是被拉低到0,直接拆了恢复正常1.1v。cpu电压恢复1.4v,也懒得找原因了。

网友:
华擎b350具体型号是多少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