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佳能打印机g3800出现b204错误

楼主(2025-01-29):
佳能打印机g3800开机正常,打印或复印或清洗喷头等操作就出现b204错误,黄灯闪烁10次。看了本论坛帖子,大概率是主板问题,请教那个10k的电阻的位置及类型(贴片或色环等)。我想自己动手换。求大神赐教哈

网友A:
换一个不要太简单三秒钟就搞定了没啥技术含量

网友:
看过帖子了还不知道在哪个位置?

网友B:
换个电阻还不简单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换个电阻还不简单吗

三秒钟的活确实简单 我这么些年才遇到过一块这类的需要换电阻的主板还是外地同行寄过来的本地的 售出的机器都会教使用方法不会出现烧电阻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没有看到正帖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28426-1-1.html

这个帖子看到了才想试试的,当时经收藏了

网友:
感谢,我试试,有疑问再来请教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秒钟的活确实简单 我这么些年才遇到过一块这类的需要换电阻的主板还是外地同行寄过来的本地的 售出的机器都会教使用方法不会出现烧电阻的问题

请教什么情况会烧主板啊,避坑

网友:
百度上看到有人说反复多次开机并立即按复印键可以解决b204错误,而且有许多人跟帖说方法可以。这个是什么原理啊。(我的试了好多次没解决。)

网友D:
请教师傅,能看出来是那个电阻坏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一个不要太简单三秒钟就搞定了没啥技术含量

请教师傅一下

网友:
年前遇到一台一样的, 抖音搜到10K电阻,拆下来主板发现主板不一样, 最后走了很多弯路,换了墨盒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师傅,能看出来是那个电阻坏了吗

用万用表测。。。。最高阻值的换掉     如果都差不多  先看看是不是墨盒的问题

网友(2025-03-04):
这种电阻是什么规格的啊,我用0402的贴片电阻,太难焊了,看不见

网友:
终于可以了,感谢小米售后的老板,给我焊的,没收费。安装主板时最左上两个排线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网友(2025-06-20):
我遇到过B204,有的是墨盒问题,有的是主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