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创维55E6CRD电视稀奇的背光问题

楼主(2025-01-29):
家里一台创维55E6CRD电视,开机不接机顶盒一切正常,菜单之类的都可以进入设置。一旦HDMI接入机顶盒,背光就熄灭了,此时测量背光板的24V、EN和ADJ都是正常的。另外背光板上还有一根线连接到屏上LVDS驱动板,不知道屏背光熄灭是否与其有关系。视频、TV模式都正常,都是切换到HDMI就背光熄灭了。
设置
连接
切换
问题

网友:
背光板上的连接到LVDS驱动板线断开一端试试。。。。

网友:
没有碰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