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B85M-E45自动断电重启无显示

楼主(2025-01-29):
一块V星B85M-E45,开机断电重启。检查内存、桥、CPU电压均正常,时钟正常,VRM_PGD正常,无复位,CPU微热。重启一段时间后不再重启,怀疑桥虚焊。加焊后,不再重启,但不跑码,无复位。复位出来前,需要CPU调整好电压,CPU要发出SVID给供电芯片调整电压需要PROCPWRGDMEMPWROK两个信号,检查这两个信号正常,但CPU不发热,怀疑BIOS有问题,用自制刷机线读出BIOS数据,与正常的对比,确实是有问题,刷写后,复位出来了,启动亮机,但跑码至63时卡了较长时间,直接去官网下载一个BIOS文件再刷,正常亮机。值得一提的是,用CH341加刷机线刷BIOS时,要先将CH341接到电脑,再用刷机线连接主板和CH341,否则不能识别BIOS芯片。这次维修都是对着点位图分析,没有拆焊元件,就没拍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