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核心的保护办法讨论:

楼主(2025-02-01):
修显卡核心显存供电时,如果烧掉上管,有可能会弄坏核心。如果事先给供电用两、三个
二极管
(结电压在0.5V)串联后并在电压输出端,能否保护核心不被高压冲击。
显卡

网友:
核心供电击穿个几次一般坏不了,容易坏核心的是其它几路电压。2080往上核心供电就分好几个模块,只有nvvdd耐压高,其它基本炸管就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