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技巧]
求WIN11打印机共享问题解决方案

楼主(2025-02-01):
(图片)

网友:
WIN11系统打印共享不可以?

网友:
有专门的共享设置软件,记得上次运行一下就好了。

网友:
这个工具,打印机共享 文件共享修复设置都好使!!

网友:
W11共享打印机,跟WIN10的一样。你从控制面版进去

网友:
我是通过改注册表实现的,可以试一下。第一步:win+R打开运行窗口,输入regedit,回车打开注册表编辑器。第二步:按照路径找到对应的文件夹: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Policies\Microsoft\Windows NT\Printers\RPC
但是你的电脑里可能路径只到Windows NT,没有剩下的两个项目怎么办呢?不需要慌张,没有就直接新建,选中Windows NT,在此项下新建,单击鼠标右键,选择新建项,名字命名为Printers,再选中Printers,单击鼠标右键,新建下一个项RPC。新建成功后我们再往下操作。选中RPC项,我们看到右侧除了默认,没有任何东西,这个时候新建一个DWORD(32位)值,将名字命名为RpcUseNamedPipeProtocol,新建完成后,双击项目,将数值数据改为1,保存。重启电脑即可。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头痛,有个软件设置一下就能用,但是每次win11都会自动 更新掉,又要再次运行设置软件。有没有一劳永逸的方法

网友:
下完就被杀了

网友:
这种软件 肯定要关掉杀毒软件或者 添加信任才行啊

网友:
实用工具,感谢

网友:
谢谢分享,非常哟语言

网友(2025-03-29):
带网口的打印机才是王道,共享这个。。。过阵子你还得重新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