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J3455-ITX不触发维修过程

楼主(2025-02-01):
华擎J3455-itx 故障为不触发,风扇不转、电源无反应。
测试待机3v 5v正常,CPU桥供电 1.05v正常,CPU供电、内存供电对地正常,RSMRST#正常。
IO芯片为NCT5567D,测试按下开机键时,SOC_PWRBTN#正常跳变,判断IO供电及工作条件已经满足。
故检查RTC电路部分。测CMOS电池2.8v正常,RTCRST#为0.6V不正常,

查看点位图,CMOS电池与RTCRST通过0R电阻SR124相连,在线测量电阻SR124阻值为20K,直接吹下短接。

短接后电压恢复正常,上电正常触发,不亮机。
测量CPU、内存供电均正常,故怀疑BIOS坏。
重新刷写BIOS后成功点亮。

放上该主板修复过程中用到的点位图、BIOS。
最后,大家觉得这个收多少合适?

网友(2025-03-18):
学习学习,我有一块一样的,内存不供电怎么维修

网友A:
朋友有一块,扩展的sata端口时好时坏,bios下都无法检测到扩展sata口的硬盘,端口似乎没有初始化。

网友:
这个板故障率高啊,有一个,扩展sata口不识盘!!

网友(2025-04-23):
技术无价,收他2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朋友有一块,扩展的sata端口时好时坏,bios下都无法检测到扩展sata口的硬盘,端口似乎没有初始化。

我在用的暴风机也是 扩展两个SATA接口不能用 背后两个USB3.0不能用 估计桥接芯片损坏